续进水联想E42G的修复过程有图有图纸

楼主(2009-11-14):
前几天因为有事没能给大家上图,今天来广州办点事,有空来网吧了,U盘里有当时用摄像头拍的图,

昭阳E42G LA-3541P-IFTXX_R03_0216_1.pdf

网友:
楼主怎么什么也不说啊   就几个图 看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

一台进水联想E42G客户拿来时待机电流0。03不触发。拆开后发现下面图中连线的区域进过水,已经起了绿毛。洗净吹干,量各电感对地阻值无明显对地短路的地方。上可调电源,待机仍是0。03,没无3V,5V待机电压。测产生3 V,5V电压的上管的D极电压为12.86V,明显保护隔离电路中有场管没有完全导通或者没导通,既然电压可达到12,86并且电流不高,那可以肯定用19V电压的这一路是不存在短路.现在这个12.86V的电压不能满足待机电路的正常工作,先不管保护隔离电路中场管是否完全导通,先把适配器的19V电压给直接接过来,我用导线直接连接PQ10的D极到PR51.因为这一部分一般好搞,实在不行我就中间接个二个管也行,并且此机是进水的,费事把这块搞好后如果后问题麻烦搞不好的话也是白费工. 连接PQ10的D极到PR51后上管的D极有19V的电压了,但仍没3V ,5v电压.按正常的次序查吧,先查8734的主供电脚20P 无电压,到PR81间也不通,直接飞线接过来,测仍无3V 5V,再查6P的总控制信号,无!查电路图是PZD1经PR93接到6P测PR93阻值无穷大一边脚已成黑色,找一个473的电阻换上去,6P有了9V多的电压,不管它,只要是高电平就好,这次没有直接去量有无3V ,5V 了而是量了PD11的2P,3P的电压,发现只有4.8几V,测PD11是好的就想都没想把PC 49,PC50两个一起换了,心想这下PD11的2P,3P电压应该正常了吧,结果仍然一样,再杳,发现PD11的3P与8734的14P不通,再飞线.再测,PD11的2P,3P 一个8V多,一个9V多,此时3V,5V待机电压也出来了,不过待机电流是0.008有点高.摸到PU8ISL6269有点烫.将给它供电的PR128拆了后待机电流变正常0.04.那就是它,花15块订了ISL6269.然后我又回过头来查保护了隔离电路,发现导线直接连接PQ10的D极到PR51后发现PQ9的D极和S极都为19V,此管只有在只有电池没有适配器的时候才导通,那就是说ACON信号不正常,查发现此信号是由PU1的1P这输出,最后查是PR10这个电阴坏了阻值为100多K了,找了个103换下去.PU1的1P有了3.1V的电压,将连接PQ10的D极到PR51的飞线拆掉后PR51上也有了19V的电压.第二天装上ISL6269后开机结果不触发,一点动作都没有,查开关按键上有19V的电压按下开关后也能跳成0V,证明这块没问题,再测KB925的36脚也有跳变,证明开机信号到IO的线路正常,测KB925的供电正常,再测KB925的22P按下开关前后都为3,3V,没变化,41P在按下开关前后也没变化,于是又花20块订了KB925,第二天装上,触发有动作了,结果电流在0.3几还是0.4几记不清了难道路CPU供电没出来,测有啊!,量其他电感时发现前天拆掉的PR128没装,找不到了,找个0欧的电阻装上,开机电流一路跳变,终于有显示了

网友:
我当是还没发完呢

网友:
你要把修一步分析一下图的方法整理一下  版主才好给你加分
   看我小学没毕业就学不出来拉

网友:
看来多数进水的板 一般是夹层 线断了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KB925的22P“PBTN_OUT#”是什么信号,起什么作用,能否解释下,谢谢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KB925的22P“PBTN_OUT#”是什么信号,起什么作用,能否解释下,谢谢
发给南桥的开机关机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I/O 收到开机信号后经内部处理后,发出一个信号给南桥告诉南桥现在要开机了,PBTN_OUT,就是要通知南桥现在要开机的信号

网友:
PCB内部断线就只有飞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