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运735T笔记本灯管不亮

楼主(2009-11-14):
如题一台735T拿来进开机可以进入系统,但灯管没亮,外接显示器正常,判断为高压或灯管这部分问题,也可能是开关控制或亮度控制电路,在线测高压插口开机有11。56V供电,有1。3V和3。22V,应该是开关控制信号吧,故更换高压条,故障没解决,又换灯管试,还是一样,请教高手还有其它问题吗?

网友:
1.3V应该是亮度调节,好像有点低了。你飞一个3.5v到那里试试。

网友:
主供电不正常

网友:
两种测试方法,1.测试屏供电的3.3V到没有,如果没有直接飞个3.3V去。看灯管坏没有;2.进系统后用强光照屏幕看有没有显示!(如果有显示,就是灯管问题,或则灯管供电问题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