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F盘被格式化,如何恢复数据 ,我是新手,求助!!

楼主(2009-11-14):
一朋友的电脑硬盘F盘被误格式化,里面有重要数据,试过网上的几款软件,没什么效果,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
被格式化过的软件想要恢复,一般有两种途径
1:用第三方软件 。如:EASYRECOVEY FINLDATA S-R等
2:用WINHEX手工恢复

如果文件碎片过多,用第三方软件基本是恢复不出来的,即使恢复出来了,也有可能是片段,不能打开的

用第二种方法,是专业人士的处理方法

网友:
如果格式化没有重新写入文件.FINLDATA找回的几率应该很大~

网友:
用WINHEX手工恢复

网友(2010-01-03):
看自己哪个软件比较熟或用得比较,哪样成功率才更高

网友:
格式化的好恢复,用一般的软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