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DELL D410 电源灯亮几秒后掉电,缺0.9V,VTT CPU电压,有图纸

楼主(2009-11-14):
新手求教ELL D410 电源灯亮几秒后掉电,缺内存0.9V,VTT CPU电压,望各位老师傅指点下,从哪里查起:
915芯片组DDR2内存,待机电流0.01,按开关,电流能上0.11,量电压,3.3V_AUX ,5v_AUX,1.8v_AUX,1.5V_AUX,有几秒后消失,缺内存0.9供电,VTT,CPU的 VCC_CORE.
其中0.9和1.8同一个IC控制,0.9V无单独的开关引脚,IC19V 5V供电正常,1.8V有输出,0.9V测无电压 如下图图纸的39页)

VTT和1.5同一IC控制,有单独的控制开关信号脚EN2,EN2没有电压,IC供电正常,如下图(在图纸中的40页):

VCC-CORE无电压输出,控制开关信号脚没有电压,IC供电正常,如下图在图纸中的41页)

是不是因为0.9V没有,导致 VTT ,VCC_CORE不能开启啊?

完整的图纸ELL D410

完整的图纸:DELL D410

网友:
老师傅都休息去了?来个高手指点下吧,主 阿门

网友:
期待高手的指点,给个思路吧,谢谢

网友:
自已坐了三次沙发了,还是没有高手出现,期待.....

网友:
说的不清楚哈,有可能是供电不足

网友:
先修0.9V吧.先把这个整出来.

网友:
先修0.9了 可能时序上先要有0.9 然后才有VTT V-core

网友:
没什么电压就顺线摸瓜总归有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