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杰845GL主板开机风扇转下就停

楼主(2009-11-14):
些主板为开机风扇转下就停,说明保护了,有短路,12V 5V 3.3V 内存 北桥南桥各供电点对地阻值正常.拆了COM芯片,网卡,不插P4小插头也是转下就停.请高手指教.

网友:
看下ATX座里各大电压有没相互短路的,还有就是PCI槽之类的有无倒PIN

网友:
桥坏了。一般北桥。

网友:
楼上这样 帮别人回答问题 有点不负责啊
桥坏了 怎么看出来得?怎么判断得?有没有具体得方法!说出来大家也共享一下
互相学习 互相交流 是我们来论坛得宗旨!~

碰到过这种问题,建议楼主跑一下线。CPU供电附近应该有短路得芯片!~
要是怕麻烦就拆芯片 拆到什么时侯能开机了 问题 就找到了
最后再确定桥得问题!~

网友:
我碰过一片板也是转下就停了。。维修经过郁闷。。结果就是IO虚汗了。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