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三星943NW花屏是哪里坏了

楼主(2009-11-14):
三星943NW的 屏试了好的 帮看看是那里坏了

网友:
先把屏线做清洁了再说

网友:
遇到一例不是屏线问题,不过看起来故障现象比这轻微点,是主板上的电解电容问题。

网友:
先排除简单故障,代换可以配件,再具体确定是那部分的问题。

网友:
貌似是驱动板跟屏

网友:
这样的花很多都是屏线问题

网友:
屏线 驱动板
淘宝上有943配件卖不用改

网友:
是驱动板的问题,我遇过了

网友:
屏线问题吧

网友:
驱动板,一般它不坏啊。正好你遇上了。不幸啊。

网友:
屏线坏了,驱动板主芯片也有坏的.

网友:
多半是屏线的问题  屏线没插好或是脏了屏会有竖线

网友:
屏线或驱动板,,,,

网友:
大多数是屏线坏的,清洁干净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屏线问题.

网友:
屏线接口氧化,用酒精清洗再试

网友:
电源功率小,也会导致这种现象

网友:
屏线
驱动板

网友:
楼主的这个问题屏线松动的肯能性比较大 ,清洁下屏线就会好了

网友:
屏上的芯片问题  虚焊或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