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yihua898d焊台的毛病

楼主(2009-11-14):
新人报道,先说遭遇,手里有一台yihua898d的风枪加焊台二合一的东东,用了一年多,也没有怎么用,前几天给主板换电容的时候,风枪罢工了,无刷风扇不转了,于是将机器拆了查看。风扇不坏,单独加电正常,风枪制热正常,说明加热丝也没有事情,所以就查风扇控制的地方,在带电测量一个tip122的达林顿管的时候的电压时候,好像什么突然短路了一下,风扇恢复了正常,然后调节风量大小也正常,很是奇怪,以为就这样就好了。但是后来检查才发现,单开风枪或单开烙铁,风枪风扇都会工作,而且在风枪放到磁性座上后,风扇降温到关机温度时候,风扇也依然工作。虽然机器能像以前一样可以用了,但是还是觉得别扭,估计是把风扇控制ic给短路了,而且这个ic应该还同时担负着控制烙铁部分功能,不知道对不对,请高手指教

网友:
我的设备和你的是相反的故障、显示温度只能降到200度风机直至在转。温度也升不上来 认真检查后发现运放集成检测温度电阻100K变质 更换后搞定

网友:
的确,咱们的毛病相反,我的测温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是风扇控制方面的问题,所以怀疑是某个ic坏了,不能给控制风扇的断电和送点,不知道这个tip122的问题,我找了的代用的,还是不行,如果不是他的问题,就怀疑是主控制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吃饭的工具建议还是买好点的,基地的东西不错,售后有保证,推荐一下,^_^哈哈

网友:
仿塞克的?找个成品板子代替的了,省心,主要是速战速决啊,这东西的件看看淘宝有没有卖的

网友:
看了,没有卖的,只能先凑合用了

网友:
好在我有at852d,还可以顶着用,这个主要用旋转风吹大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