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9寸crt单显指示灯闪烁,有继电器反复吸合声,黑屏

楼主(2009-11-14):
有一台9寸crt单显,有时指示灯闪两下就能开,有时开机指示灯闪烁,有嘀嘀嘀的声音,可能是继电器的反复吸合声,并且显示器黑屏。
请教大家是那里的问题,谢谢!
注:此为9寸单显,无二次开关电源管。
黑屏

网友:
先断开行部分,看看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都是行负载有短路造成的,最常见的是行管损坏,我修个N台嘀嗒声的都是行管坏的。

网友:
这是保护了,先用电阻档测各个电路看下有没有短路,如果没有短路再断开行推动看下是不是行引起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