磬英845主板,代码跑FF ,供电,时钟,复位均正常!

楼主(2009-11-14):
磬英845主板,南桥82801DB
              故障:不跑CPU
               维修:上假负载,测量得CPU 核心供电,参考电压,复位,都有0.98V ,
                 时钟为0.33,可是上真CPU,核心供电是1.54,量过CPU到北桥
                 间的AD线的对地阻值,均是正常的!是不是该考虑一下BIOS ,
                 请高手指点一下了!
                                           先谢了b]

网友:
EPOX的intel芯片板,北桥很容易虚焊

网友:
多谢版主的回复,我也曾想过重做一下北桥,

     但是我量了北桥到CPU的数据线和地址线的对

     地阻值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又杀死这想法,你既然

     这么说了,明天我做做看!

网友:
你最好先刷BIOS,简单方便 ,再考虑总线方面的南北桥 I/O,先干掉I/O

网友:
"维修:上假负载,测量得CPU 核心供电,参考电压,复位,都有0.98V ,"

好像不太对吧上假负载核心电压和复位的值都不对啊!!明显还是供电不正常啊!

网友:
CPU供电都不正常不用考虑bios,先修复供电

网友:
供电不正常 先修供电吧

网友:
回5#,6#,7#   CPU供电是正常的,上真CPU 是1.54V

      回8#  赛扬,和赛扬D 的和P4  都上过了,核心都是一样的

     4#  的意见很好,只是我已经重做了北桥了,无果!

             继续求助!依个这短见,是要刷个BIOS 了,

                         请高手提出点建议!

网友:
时钟、复位明显的不正常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