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一下神器-METCAL系列烙铁。。。

楼主(2009-11-14):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METCAL烙铁能给用户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由于是初次使用,也有一些人提出关于METCAL烙铁的一些问题,现对这些问题解答如下,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1. METCAL烙铁比普通烙铁有哪些优点:
   答:烙铁头加热快,焊接效率高,烙铁头不会过热, 不会损坏PCB和元件,可焊接所有元器件。整个主机系统为非校正型,符合ISO9000国际认证标准,操作简单,烙铁头温度恒定,单个烙铁头温差只有+/- 2 Cº(在接触到焊点时也能保持这种温差,普通烙铁达不到)。普通烙铁功率恒定,温度变化;METCAL烙铁温度恒定,功率随焊点大小自动调整,更换烙铁头方便,安全,节能,MX-500系列, SP440系列30分钟不用,输出自动关机,安全,防静电,大大降低废品率。
2.METCAL烙铁主要有哪几种系列?
   答:如按METCAL主机分,有三种:MX500型,SP200型,SP440型。
   MX500型为双输出口,可以接2把烙铁,按所接的烙铁种类又可细分为3种:
1〕MX500DS-可以接吸锡烙铁和基本型烙铁,吸锡烙铁需接外接气源。(SP440不需要外接气源).
2〕MX500TS- 可以接镊子型烙铁和基本型烙铁。
3〕MX500 S  -可以接基本型烙铁。
   MX500型的主机完全一样,适用于返修和生产上,输出频率为13.56Hz。它不仅可以用于焊接通孔和表面贴装元件,还可以用于特殊形状的IC起拔与焊接。
   SP200型主机比MX500小, 只能接1把烙铁, 它的输出频率为470KHz, 要用在生产线上点对点的焊接。
   SP440型只能用于吸锡,它的特点是自带真空泵,不需要外接气源,吸锡效率高。
3.METCAL 烙铁是否需要调整温度?
   答:不用。因为每一个METCAL烙铁头有一个固定的温度,这个温度由烙铁头的材料本身决定,烙铁头在出厂以后,这个温度已经设定好,不会再改变。这对于完成高质量的焊接工艺要求十分重要。
4.为什么METCAL烙铁能够做到功率可变,温度恒定?
   答:普通的烙铁采用热量储能式,烙铁头为一个储能头。它的作用是遇到焊点时,把储存的热量传到焊点上。因为普通烙铁的加热功率是恒定的,所以如果操作者接触焊点的时间过长,很容易造成焊点温度过高,损坏元件或板子。另外 ,普通的烙铁内部设有测温元件,在通过测温元件控制电源断电和通电的过程中,由于普通烙铁的功率恒定,所以烙铁头的储能释放多少是随烙铁头接触焊点时间长短而定。使用普通烙铁的工人很难掌握接触焊点所需的正确时间,时间长了会损坏元件和板子,时间短了,又会造成虚焊等问题。由于普通烙铁的焊接工艺过程不可控制,产品焊接的 一致性
差,产品的废品率高。    METCAL烙铁为非热量储能式,没有较大体积的储能头,也没有测温元件,而采用直接功率输出,效率高,烙铁头和焊点接触共同形成一个功率传感器。METCAL烙铁头加热体内设有特殊的2种不同材料:外面一层是高电阻的磁性合金材料,里面是低电阻的铜材料。
   在磁性合金材料外面缠绕了能通过高频电流的线圈。当该线圈内通过高频电流时,由于磁性材料的趋肤效应产生感应电流而迅速发热(这是METCAL烙铁升温极快的原因),内部的铜材料将此热量迅速传给焊点,当烙铁头温度达到居理温度时,磁性合金材料的磁性消失,发热量减少,当烙铁头温度低于居理温度时,外层磁性合金材料的磁性又恢复,磁性材料内又产生感应电流而迅速发热,如此循环。不管METCAL烙铁头遇到的是大焊点,还是小焊点,烙铁头都可以根据焊点所需的不同功率提供合适的热量,烙铁头的温度始终维持在居理温度附近,因此METCAL烙铁不会产生焊接温度过热现象。这对于无铅焊接是很重要的优点。因为无铅焊接要求烙铁在短时间能够提供足够的热量,否则会出现焊接不良的现象。其它烙铁难满足此要求。

5. 如何选择METCAL烙铁头?
   答:首先要正确选择烙铁头的几何形状,它与芯片的形状及与烙铁头接触的管脚形状,大小有关,也与如何焊接更方便有关,如烙铁头是否需要带有角度。如果从有利于传热和延长烙铁头的使用寿命的角度出发,应尽可能选用几何尺寸较大的烙铁头。对于同样温度系列的烙铁头,越细的烙铁头,其寿命比粗的烙铁头的寿命要短一些。因为,烙铁头在工作中,不可避免会在其表面产生磨损。其次,要正确选择烙铁头的温度系列。一般情况,从保护元件的角度出发,应尽可能选择较低的温度系列,特别是对于热敏感的芯片和电路板。
   如果客户想用烙铁头于多种场合,可考虑首选STTC-X37型烙铁头,
   如果客户的烙铁头主要用于小焊点,可考虑首选STTC-X25。
   如果客户的烙铁头主要用于大焊点,可考虑选择STTC-X17型烙铁头。
   如果客户想起拔IC元件,则需要根据IC元件的尺寸来选择SMTC烙铁头,选择时,要使SMTC烙铁头的内侧尺寸略大于IC元件外侧尺寸。

6.你们是否作过试验,证明METCAL烙铁比普通烙铁焊接效率高?
   答:是的。 如我们选了4种国际上用的烙铁,METCAL的SP200型,PACE的ST20型,WELLER的EC2002型,HAKKO(白光)的926ESD型。每种烙铁的几何形状和尺寸都一样。以下是2个试验条件和结果:
   4种烙铁头的温度都设在329Cº,每个烙铁头连续完成10个焊点,每个焊点的温度达到同样的温度232Cº时,完成下一个焊点。焊锡膏都用同样的63Sn/37Pb.
当10个焊点都完成后,记录每种烙铁所用的全部时间如下:
METCAL      150  (秒)           PACE            204  (秒)
WELLER      245  (秒)           HAKKO        316  (秒)
   该试验表明,METCAL烙铁所用时间最短,说明其功率输出效率高,比白光(HAKKO)的速度快1倍以上。

网友:
OKI的吧?我以前上班的工厂在用,不便宜啊

网友:
烙铁价格,烙铁头的价格都是维修员无法接受的。工厂和实验室里可能用的多。

网友:
输出功率:
MX-500:正常输出 在72°F(22°C)环境温度下输出功率为40瓦
SP-200:正常输出 在72°F(22°C)环境温度下输出功率为50瓦
PS-800:35瓦
PS-900:60瓦

网友:
我用的这把是PS-800,新买个刀头120块.

网友:
我在用MX-500,请问楼上的刀头在哪买的呀。我收了几种就是找不到刀的。可以给个连接吗??

网友:
听起来不错, 这个控温措施居然用居里点感温温控, 比较牛些.

关键是,用得着这么高档么? 烙铁温差差个几十度有啥关系, 操作好完全可以代偿这个了.不用这么高级的玩艺.

网友:
我倒是在用ERSA,原装烙铁头太难搞了……

网友:
你的问答题感觉缺少实质数据。
作为一个维修员考虑到性价比的同时,手感还占用了很大的比例!

网友:
发现一个西班牙更牛B的焊台:

特点:
1、总温度提升了50度。

2、采用了液晶显示界面,以及按钮控制温度方式,让操作更方便,一目了然。

产品介绍:相教于从前焊接工作的进行,现今JBC研发出新一代独特的微处理器驱动加热系统。更适用于低温焊接,工作温度较一般焊接温度低100℃以上,并可确保快速回温及补温之特性.

JBC ADVANCE温腾热控系列中,对于在焊接作业上的重大改变即是让每个工作焊点达到最理想、稳定的焊接质量。

JBC独步全球的温腾技术,改善了焊接质量

JBC焊笔使用了独步全球的温腾技术,将传统烙铁的效率提升80%,成为市场上少数有能力应用再无铅制程的烙铁之一。

传统式烙铁从室温到350℃约需10秒~90秒之间。先进的JBC烙铁搭配2210的焊笔,只需2秒,即可达到350℃。

传统烙铁加热于连续5个焊点中,最大的失温在70℃,而且完成5个焊点的时间,大约需要16秒。而先进的JBC烙铁于连续5个焊点中,最大失温只有30℃,且完成焊点时间,只需传统烙铁的一半。

网友:
我一直用951感觉就相当好用了,绝对不需要这么奢侈的东西!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 ... mp;highlight=metcal
这里有资料可以提供METCAL的详细原理资料

网友:
搞那么好的干嘛用的?还不是一样维修。我才用一把十来块40W的烙铁。焊小电阻电容。焊IO什么的都很好用。无铅的也能焊。呵呵。。。。一把顶我几十把呀。

网友:
我穷,我用15元的黄花牌垃圾烙铁一样赚钱。。你用神器我用垃圾。但到手的钱是一样的。

网友:
太贵了!我用10块钱的烙铁也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