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按键灯不停闪烁

楼主(2009-11-14):
这一般是什么引起的,怎么解决1

网友:
什么的显示器?型号?情况是什么样的?

网友:
拆开看有可能电容鼔起来了,说真的你的问题说明你不是搞维修的,呵呵。。。

网友:
指示灯不停闪烁也分几种,你应该清除的描述一下
绿灯快速闪  负载有短路
单色灯或者双色灯交替慢闪 没信号

网友:
高压电路短路也会这样

网友:
一般是高压板坏的升压管来的;;有接触不好;;

网友:
电源不好也是这样,驱动板有问题也可能是这样,所以你要先判断是电源还是驱动板

网友:
我有一个三星显示器,现象同上,发现电源板负荷输出端有三个电解电容外壳鼓起,应是开关电源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