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图纸求教海尔H160G~~~好像是三星的那个型号~

楼主(2009-11-14):
一台海尔H160G的笔记,迅驰2 1.5的U ATI9200\32M显卡!没图纸,原来是短路不开机,烧出来是网卡短路,南桥短路!一个3.3V电容短了,现在把南桥换了,是DBM的南桥,网卡拆了,电容换了,待机0.015A开机不跑码!电流从0.605到0.628然后又掉到0.615A!诊断卡跑00,按主板上的复位件没复位信号,但是诊断卡的复位灯不亮的!我用的是台湾版的诊断卡,说明书上说开机闪一下就不亮就证明有复位,我的也是开机的时候闪了一下就不亮了,大概都可以说PCI有复位了吧?这机器是用H8/S 2160BV的EC,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坏!因为找不到它的PDF,没波波~~~~更加头痛!时钟芯片有0.08左右的压差,因为CPU是BGA焊死的,所以没办法找PG和复位是否正常!CPU供电0.9V~3V 5V 1.8 1.5等的那些全都有,不知道南桥是不是还没搞好?但是打了一下PCI和USB口的对地阻值都是均匀的!现在我怀疑的就是BIOS和EC不知道正不正常!请高手们指点指点~~~

网友:
这个机器做工很不好的 屏的排线老是出问题的 H160/H160G 海尔在06年就开始召回换机的  ----------------------------当时还号称最薄的笔记本呢!机器做的太垃圾了

网友:
看待机电压正常吥?!这种应该3M5M都应该有的吧?如果电感、北桥等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最好看看示波器,怀疑还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