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8533主板无时钟

楼主(2009-11-14):
华硕p48533主板装假负载,发现两个时钟脚,一个没有电压,一个有3点几伏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时钟IC供电正常

网友:
南桥有微烫现象,不是很发烫的那种

网友:
南桥旁各电容上电压1.4伏左右正常吗

网友:
哪位大哥有此款主板的电路图吗?能上传下吗,我将不甚感激!!!

网友:
此板的南北桥供电是由哪个管子提供的(内存供电管,还是显卡供电管),知道的告诉一下,谢谢了!

网友:
内存供电电压?内存上拉电压?北桥供电电压?

网友:
怎么不说各组供电

网友:
拿掉U座与时钟IC之间的两电阻,再打一下时钟的这两个脚的值,量一下电压

网友:
应该 是时钟坏了,  CPU时钟到 时钟IC之间胡电阻损坏之会导致 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