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格式化途中停电,过后就再也认不到硬盘了?

楼主(2009-11-14):
用一个老硬盘接易驱,格式化途中突然停电,过后用硬盘连易驱,系统中再也没发现硬盘的盘符,用分区魔术师和GHOST 都无法检测到硬盘,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LZ
我们修盘都是用专业工具修的
光凭你提供的这些信息,
只能告诉你:盘坏了!
至于那里坏了
需要上PC3000等工具检测

网友:
用HDD21工作2小时左右,不考虑什么结果,后再用其它硬盘修理软件即可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