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6Q 开机掉电问题

楼主(2009-11-14):
现在有台华硕A6Q的本本,拿来时按开机键1秒钟就掉电,电流上到0.8A掉电,客户说有时候动一下内存条就可以开机点亮,但用一下就又掉电了。(反正在我店里怎么动内存就没亮过)。拆开机器后发现这板很多地方都修过(板上所有的供电芯片、电感、MOS管、北桥都被焊过),一问客户说刚在深圳修过,别人说他北桥虚焊帮他加焊了一下。虽然不到一个月但又不在深圳不好保。
    看这板子修成这样我也就先加焊一下所有的供电芯片,居然可以点亮了,装机再测试又不行了,还是开机掉电,不过电流是上到1.4A后才掉电的,不插内存时电流上到1.2A就不动了,也不掉电。在论坛里搜了一下,华硕有很多机掉电的,说什么问题的都有,说桥有问题的比较多,于是我又拆机准备压桥试试,没用。加焊内存槽后又可以点亮了,装好机试了一下午也没见问题,第二天早上想再试试可是又掉电了。试了几次都是能点亮屏后在进入桌面前不定时的掉电。如果开机就进BIOS里几分钟也不见掉。真是郁闷。
    没有头绪了拆机又到处的查,(过程就不说了)当用风枪加热到MAX8578供电芯片(1.5V供电)周围时就能点亮机器,接上硬盘能进系统,但几分钟后又掉电,再开又是一开机就掉电,再加热8578周围又能点亮,心想应该是这芯片周围的某颗电容有问题,可我把这周围的电容全换了电阻也量了也不行,就用烙铁头一个个元件加热测试。当把烙铁放到MAX8578上时,能开机点亮进系统,有时能用个二三十分钟也见掉电,有时又是烙铁从芯片上拿开后过几分钟就掉电。可现在手头没有这个芯片,没办更换测试,不知是不是这颗芯片性能不良引起的。

网友:
可能是此电压的的那个极性滤波电容漏电引起的,楼主可以更换试下。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8578的问题吧

网友:
换个CPU试试先

网友:
学习。期待知道故障所在。。。

网友:
不插内存是不掉电的。那就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楼上的,不插内存就不掉电,并不是就可以说是内存的问题,现在看这故障应该是过了内存而过不了显卡掉的电,因为MAX8578这个芯片控制的1.5V正是给显卡供电的,供电不正常当然会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