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vp-mx不上电修复一例

楼主(2009-11-14):
1故障:不上电。
2目测主板没有烧伤断线,对地没有短路。此板是VIA芯片组的,南桥和AS016来完成上电,测南桥的工作条件,3。3VSB,晶振有压差。看过基地关于AS016的视频讲解。查AS016第二脚有5VSB,查16脚为低0V,当5VSB正常后会在第16脚输出一个RSMRST#信号此信号向南桥发出一个高电平,这个信号是一个复位信号,当此脚为高电平时表示复位无效,这时南桥等待响应上电的过程。如果输出的是一个低电平的话,南桥就会处在一个被复位的过程就不能完成上电。对地打了下阻值发现此脚直接对地短路。判断AS016坏,拆下量第16脚对地不短,很明显AS016坏也。找了一个换上,有了3。3V的高电平 修到这里以为就是这儿的故障,点开关。无反应 放电跑线都不行。还是哪里有问题。修到这里没有一点头绪了,查AS016的PDF发现在15脚应该有个3。3V的电压,可是具体测此脚有个5V 的待机电压,跑线路,拆下AS016发现跑到一个三极管Q11里面去,难道是这个三极管坏了。二话不说先换上再讲,焊好后再测发现还是5V,还是不上电。难道是后面还有问题,于是继续追线,又跑到一个三极管里去Q9里面去,Q11的B极与Q9的C极是相通的,抱着换着试试看的态度,换好后测第15脚还是5V的电压,点开机能上电了。大喜 上U跑码,此板修复,不过还是有一点不明白就是为什么换好后这个电压还是这样还能上电,查基地的资料,发现这个脚是由紫色线和橙线共同形成的一个电压叫做+3VDUAL。这个信号是用来切换+3VDUAL是由橙色线产生的还是由紫色线产生的。虽然此板修好了,但不知此脚的工作条件,是三极管坏了,但不明白此脚的的定义。希望高手解答。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请LZ你再具体看看AS016的引脚定义。。。再问  其实有的时候根本没有必要钻的那么深。。。。

网友:
嗯板子上有AS016的只要是不开机自动开机都先换了它再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只是不明白怎么回事。就是想知道原因啊。呵呵。

网友:
呵呵!刚学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到熟手后就不会那样了。也不知道是好还是对呢

网友(2010-03-25):
我有一片不上电的换了AS016也就好了

网友:
这和 硕泰克 跳线原理一样,(插显卡通电,不插要跳 跳线帽) 原理是基准电压管

V星显卡槽下也有这样的 小三极管 坏会引起这问题,(短链两脚)

这种小三极管 部分用702   t04  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