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rst+865gv测内存,到地址项就死机???

楼主(2009-11-14):
我找了一块杂牌的865gv,用rst测内存,一到第二项,地址测试时就死机,不知道怎么回事,865的主板还用刷BIOS吗?
求高手

网友:
测所有的好内存都这样吗?

网友:
楼主是用好条子带着测的还是用坏的能启动的条子直接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也这样,是不是主板,不行啊,智达的主板。需要设置BIOS吗。

网友:
将CMOS清一下吧,选 默认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板是至达的865gv,BIOS清了也不行,别的软件也用不了,hdd。mhdd都不行
可能是我的主板不行了吧,这 主板,运行xp一切正常,

网友:
是否是软件的问题?你是用的光盘吗?

网友:
我刷BIOS好了,能测 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