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一下,大家修短路板都用什么方法找短路点。

楼主(2009-11-14):
大家修短路都用什么方法查短路点呢?大家有什么高招都晒出来吧。我先说一下我的方法。

用可调电源,电压调到3.5V或者更低,然后接笔记本主板。(高了可能会烧东西),然后摸一些被怀疑短路的元器件,如果特别烫,就查一下这个器件。当然了,如果是一些功率场管,功率电阻等,因为走的电流比较大,肯定也比较烫,根据分析,把这些元器件给排除了,用铜线把这些元器件给短接了,起到保护这些元器件的目的。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短路的元器件肯定是一头供电,一头接地的。一般是电容,部分场管,还有一些芯片。
把电压调低的目的是可以较长时间的通电而不至于烧毁元器件。 另外,有时因为5V或者3.5V等系统供电单元短路,因为电流过大造成产生改电压的场管烧死,电阻为零,假如你修好了短路,这个时候,因为该场管的电阻为0,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是接19V电压,那么5V的线路里也会串入19V电压,从而烧毁了5V供电的所有芯片。
维修到现在,发现个问题,笔记本的保险丝很少坏,短路了也基本不坏。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楼主前面说的听懂了,后面说的就听不懂了。

网友:
我是看明白了 楼主的意思是高电压的电流因为有东西短路流入低电压的元件从而把元件烧坏吧

网友:
烧机,不行再跑每条分支

网友:
用微阻抗表可以找到短路点

网友:
电击,从断点或者电感断开判断前后级短路,量可疑芯片旁电容有无两端接地

网友:
看图纸找到具体的哪一个电压短 再看是前短还是后短 前短一般比较好修 后短比较麻烦只能一个一个的翘了

网友:
LZ 后面就是强调为啥不直接接19V ,而要接低电压去判断哪个短路了.

网友:
烧机,不行再跑每条分支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会加大故障范围吗?

网友:
用微阻抗表可以找到短路点
引用 网友B:

6# 小小小子

那个东西没用过,多少钱?如果便宜的话,确实考虑买一个。

网友:
各种方法相互结合,如断开某一路供电等。。。也可以用加电压法

网友:
我是新手,如果把电压降到3.5就一定不烧元件了吗?如果不是烧的几率有多大?

网友:
LZ说得确实,之前试过保护隔离电路短路,加电压烧机,保护隔离电路场管会发烫如果不及时处理严重会把该部分管全烧坏的,今天看到楼主的经验之谈,恍然大悟啊。

网友:
楼主的目地是让大家都说出来自己的方法来找出短路点,   可是看了这么多,也没有看到一个说出自己方法的,新手也就罢了,可是高手也没有说出来,实在是没有体现出  “分享”二字的意思
另:楼主说的短路方法也可能是我们大家都在用的方法

网友:
微阻抗表是什么的,这方法是怎样的,关注,等待答复哦

网友:
我是新手,如果把电压降到3.5就一定不烧元件了吗?如果不是烧的几率有多大?
引用 网友C:

不烧是相对的,不烧绝对的。不过比你用16-19V真枪实弹的干要安全的多。如果还是不放心,可以用1V,不过可能故障点发热没有那么明显。可以慢慢的加一点电压,另外,可以把可调电源的电流限制一下。

网友:
局部加电是个好方法

网友:
断路,短路对电路影响:
    A、断路将会造成负载不能正常供电,设备不能正常运作,如:现实生活的电线断裂,就会造成供电中断;笔记本电路断路就会造成笔记本不加电。
    B、短路:我们同一并联电路的供电电压是相等的根据:
    U=IR这个公式,I=U/R (I代表电流,U代表电压,R代表电阻)
   看出要是电阻变成无穷小了,那么电流就会无穷大,电流增大,根据公式:
    Q热=PT=UIT=IRIT=I2RT   P代表功率,T代表时间。也就是说短路的时间越长发热量就越大,发热量越大越容易引起烧死损东西,在电路中那个的承受能力差就最先烧那个。

找了点小资料。给大家参考下。
一般我都是先测下那些供电的对地阻值。再一步一步的放小放细。

不敢确定又对该部分有怀疑的情况下就会用到烧电法。
电压打到最小就好。范围可以摸大点。。一般有问题的元件就会现形咯。

网友:
汗1111111111

无边思绪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