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减少开机黑屏时间???/

楼主(2009-11-15):
我的电脑换了主板,重装系统后,每次开机进入系统桌面有一分多钟的黑屏时间,换了几个系统也不行,请叫大家有什么办法可以把黑屏时间减少
桌面

网友:
硬件的兼容性问题吧

网友:
那个是主板启动的问题,固定
了的,

网友:
更新bios版本试一试

网友:
和显示器有没有关系,有的显示器只要没有信号就显屏,还伴随声音。

网友:
之前我的要等5、6分钟才能进系统,后来换个显卡就好了,30秒OK

网友(2011-01-17):
修改一些系统里的信息是可以的,但最好不要改,系统会不稳定的.如果你觉得慢,可以到网上去下载个绿茶的家用版系统.

网友:
刷BIOS或是关闭不需要的启动接口.

网友(2011-06-02):
有时杀毒软件也很关键。
前段时间我用赛门铁克SEP11.mp3大企业版,进入桌面要2分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