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黄灯常亮、无高压、黑屏

楼主(2009-11-15):
对CRT不熟,请问下大哥们,CRT显示器插上电源线黄灯常亮,黑屏,按开关键无反应,用手触摸屏幕,没感觉,好像是没高压,这故障该怎么查找
黑屏

网友:
说明信号没有被MCU检测到,你要从信号接入查到MCU。。。

网友:
什么牌子的什么型号的,不同的指示灯显示有区别的

网友:
此现象一般是行管坏

网友:
首先检查行场同步信号有没有输入,信号线是否正常

网友:
显示器是大水牛BUFFALO

网友:
测一下MCU供电。

网友:
已解决,谢谢各位大哥,行管问题,有一点补明白,C5387和C5411我拆下来量,两个管的数值时基本一样的,可为什么C5387不能用,用C5411机子就正常了呢?

网友:
参数不一样了 所以不然代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