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30 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9-11-15):
ACER 5530 进不了系统  开冷机 光驱可以读出XP SP3 界面 按一 然后就只有一个光标一闪一闪 就不走了  等机子热了就在开可以进PE 可以把系统装到硬盘里面装完 重起装好系统 关机在开在那个滚动条那有点暗影 死机了  在关机 开机有可以进什么都正常 关机 在开机又是一样的现象在那个滚动条那有点暗影 死机了  在关机 开机有可以进什么都正常  不知什么问题  请教大家帮帮小弟

网友:
我修了个R61的问题差不多,进PE正常,装系统后一到滚动条就死机。客户是插错USB线烧了的,来时有一个U口不能用,换USB供电芯片后U口都能用了,但是还是到滚动条后死机,最好换南桥后正常。

网友:
换南桥试试吧

网友:
这种问题南桥的可能行 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