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芯片容易被静电击穿吗?

楼主(2009-11-15):
一杂牌256M的SD内存,颗粒为HY57V28820HCT-H,故障现象为可以开机,进系统时蓝屏,用815主板带起RST检测找出故障颗粒,用防静电烙铁加焊无效,故障依旧,找了一片HY57V28820HGT-H,先用风枪吹下旧芯片,用恒温防静电烙铁拖焊上去,检查了一下,焊接效果还不错(本人拖焊的功夫还是非常过关的)。清洗吹干,上电竟然报警无法开机,以为此颗粒是坏的,又换了一个,都是旧内存上拆的,换上后还是一样,郁闷了,又把原来的芯片换回去。结果,竟然还是无法开机!!用一根好条子做母条开机带它,发现怎么都认不了这根内存了!!难道是用烙铁拖焊的原因,我虽然用的是防静电烙铁,不过家里的线路是没接地线的,等于没接地!!如果是静电打坏了这个片子,难道还会影响到内存的其它部分?望版主赐教

网友:
检查焊接;金手指清洁的情况;SPD是否出错。
最佳方法: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1894-1-1.html

网友:
焊点反复检查了,金手指也反复清洁了,SD的内存不是不要SPD芯片也可以的吗?现在内存是用好条子带也认不到,真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