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0M代换

楼主(2009-11-15):
昨天收到一块板,因客户把内存插反把内存供电上的4500M八脚CMOS管烧坏了,但手上没有同一型号的管子有什么能供换的吗??还有就是这个管子是给SD内存跟DDR内存供电的所以不能短接,一短接就成了3.3V供电。

网友:
论坛里有相关的贴子,要学会查哦,不换4500就把它的1脚与5,6,7,8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
不行。。短接的话DDR的供电就不是2.5V而是3.3V了。。我试过的

网友:
如果说只有一个电压的话就可以短接。。。否则的话后果有点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