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io的好坏

楼主(2009-11-15):
IO坏了,不开机,不复位,CPU不过,内存不过等很多问题,我经常是不开机不复位就跑一下线路看是不是进IO,如果是进IO,就找一个代换,如果不进,有时也会用代换法进行相关问题测试,原来没有示波器,最近搞了一个回来练手,以提高技术,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办法能准确判断IO的好坏,代换法有时也是在主板上拆的,也不能保证换上去的就是好的,容易造成误判?

网友:
没看明白 什么进什么出啊

网友:
如果可以用简单办法解决早就提出了

网友:
楼主说的不太明白,看了一头雾水

网友:
修了这么长时间板,都是替换法,简单,快

网友:
不光是IO  其他的IC  的好坏的判断  也不是特好判断
1.有图纸最好  查供电时钟等信号
2.测试一下IC的小电容是否有短路
3.再有就是代换法了
4.通过工作的温度
最好是有图纸  要不然就代换

网友:
慢慢来以后就懂啦

网友:
用替换法最快,最好,换上去如果问题解决了,那就说明它坏了。。

网友:
和楼主一样。慢慢来吧呵呵

网友:
呵 替换法 最明确了

网友:
代换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我觉的判断好坏的方法应该是打电压和打二极体值,如果有示波器最好,还可以打波,看是否正常

网友:
我觉的判断好坏的方法应该是打电压和打二极体值,如果有示波器最好,还可以打波,看是否正常  我感觉也是

网友:
我不开机不跑码有时找不到问题 就换I/O,不过有时会搞好,唉,都是瞎碰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断定IO好坏 要根据具体问题来定 如果不开机 很大一部分是IO 的事 那得测它的工件条件 要测定了才换 不要轻易换 要不问题会越弄越多 还有就是摸 看温度正不正常 实在不行的话才用代换法

网友:
断定IO好坏  一般不开机 因为主板引起不开机原因很多  要确定是那一部分  如果是io和南桥部分的毛病 通过测量和排除法 基本可以判断好坏

网友(2010-01-26):
我都是用代换,呵呵,技术不行,如果估计IO有问题就换上一个试试,没解决还去检查其它的

网友:
换IO也不是件简单的事啊

网友:
懒得跑线路就换吧!注意技嘉的IO不能随便换

网友:
新手想学习 顶8楼哦。高手们什么时候可以总结一下IO的代换型号和哪些板的什么IO容易坏什么的。

网友:
代换法是最快的,如果你要搞清楚的话,最好就是下个图纸来看,

网友:
没有一个回答正确的。。
正确判断I/0损坏注意以下几点:
1.查跟I/0相关的外设,如K/B MOUSE . LPT /COM  PORT/  等,总之跟其相接的外设都会引起I/O 损坏、
2.查供电,如5V 对地这些。 I/O损坏的比较多,因为外设的热插拨这些都会引起I/0 损坏。
3.不上电。PS/0N  信号不正常。 RSMRST 不正常,漏电流大。这些一般也是I/0 的居多。
4.其它的码卡当C1-07 表示外设没侦测到。也是I/O.
5,如果CMOS 里面侦测试 的硬件不对一般也是I/0,如温度,CPU 风扇转速等不能侦测试。
6.一些不开机的故障也是I/O损坏所致。

网友(2010-06-24):
I/0可以打键盘鼠标口 LPT来判断

网友:
换  的多了换个io还是很容易的事 !!

网友:
IO有EC震荡   你测到有震荡 大多IO都是工作正常的

网友:
IO的好坏还真的不好判断,必要的时候要挑起某个引脚

网友:
没懂什么意思 那个高手给详细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