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F电压指的是哪个的参考电压?

楼主(2009-11-15):
VERF指的是哪个地参考电压?这个电压我在几个显卡上量了,为什么没有一个是能通到49脚的,这里的49脚应该是指颗粒的吧,还是指什么的49脚?我是从显存的供电场管输出端那里开始跑的,望高手指点下。

要是说经过两个电阻的倒是不少,只是通过电阻分压到49脚的,我倒是一个也没有看到。

网友:
芯片不同,引脚也不一样
VREF是必须的,因为芯片需要识别哪是“1”,那是“0”。“1”和“0"之间的界限就是VREF

网友:
喔,了解你的意思,是不是说,高低电平之分啦,比如说2V参考电压,2V以下就是0   以上就是1  是这个意思吗?
但是我找不到这个电压在哪里测啦,我知道芯片不同,我想问的是这个参考电压是显存上有的还是显卡引脚上有的。

网友:
对于PCI-E显卡会有一个单独的MOS做为输出,而以往的AGP显卡这个点可以在显存上测得到 是经过电阻分压后得到的

网友:
每个显存都有VREF,哪个显存没有或者电压偏低,都会引起独立的显存工作不正常,引起花屏,整颗显存报错

网友:
DDR1代的颗粒,现在的显卡很少有电路供电,基本上都是由电阻和电容构成一个简单的回路。VREF=1/2FBVD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