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V-TVM/S始终复位

楼主(2009-11-15):
一块华硕M2V-TVM/S,开机后,诊断卡复位灯始终亮。
北桥K8M890  南桥VT8237R PLUS    IO:IT8716F-S

接负载,CPU供电:1.5V。
内存供电:1.8V
北桥附近供电管:1.5V
南桥附近供电管:2.5V

开机后,按复位,IDE、BIOS、CPU都有复位信号,唯独PCI槽没有。

用万用表指针碰RST针,喇叭会‘格拉格拉’响。

是座子有问题

网友:
但我把座子修好了它就是不过条子!
郁闷之中搞得我是撒子思路都没得老!
想请老师门尽快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块 华硕845B 的板子 点不亮了 怎么办啊   卡那来拆都不跑的 显的是C0 怎么办 老大们指教下啊~~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
C0 是CPU不过,换换CPU,查查U座

网友:
用最下硬件法不要加内存,看检测卡代码是多少,如果含一样,那吗试着刷写BOM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