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 TE1 图纸

楼主(2009-11-15):
哪位高人有没有广达31TE1MB00L0  主板的图纸。 东芝型号M806 求助中。有的帮忙共享一份。非常谢谢

网友:
好几份TE1,不知道是不是这份?不是的话,请说明。。。。。
打开密码:weilidiannao     伟力电脑

网友:
非常感谢LZ  这份图纸的位置都对的上。应该就是这分了。有个问题就是本人的机器是在同行那里修过的。后来客户说不修了。然后就吵起来了。同行换了个WPCE775LA00G的开机芯片。和图纸中的不一样。现在是不上电的。买了三个换上去还是不上电。有点晕 ,可能是同行换了个不一样的在上面。

网友:
图纸应该都对了。就是开机芯片那边还有点小问题。
这个板子的的开机芯片分四种 在图纸的28页。我不知道怎么贴图所有没有贴了。独立显卡的两种分别为WPC8763LDG WPC8769LDG 另外两种是WPCE775L WPCE775C.
问题就是。这四种芯片其中是否有带资料的。带资料和不带资料的怎么去区分。 高手们来论一论。
最后还是要感谢LZ提供图纸

网友A:
这两个是没有密码的~不需要每次打开都输入密码~

TE1_0921_965GM_BOM RELEASE.pdf

网友(2013-04-20):
刚接一台这机器谢谢分享图纸了

网友(2017-06-11):
有点位图吗

网友(2017-08-17):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是没有密码的~不需要每次打开都输入密码~

你这两个图纸都是GM,哪里是PM,浪费分。

网友(2018-07-13):
我也需要,,,,,,大师求助。。。。。。。

网友B(2018-10-28):
引用 网友C:
你要的是这份,请下载吧,还不对的话,请说明.....
打开密码:weilidiannao     伟力电脑

一个图纸,还要设个密码,你不觉得多此一举吗?浪费维修人的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图纸,还要设个密码,你不觉得多此一举吗?浪费维修人的时间!

你爱下不下,下了人家图纸还这么多BB!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爱下不下,下了人家图纸还这么多BB!

不BB你,你能知道别人的不满么,下次长个记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BB你,你能知道别人的不满么,下次长个记性

你满不满关我屁事?长你妹的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