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掉线故障已经解决

楼主(2009-11-15):
前几日发帖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3038-1-1.html求助特殊掉线故障,现已经解决,向各位汇报:
原机现象:开机正常,10多种后提示“RACE.EXE遇到故障,需要关闭”然后网页不能打开,再次登录客户端仍然正常,十几分后又如此。
处理:首先怀疑病毒,重做系统后如故。这时想到应当是邮件问题,首先换了内存(在二手市场进的品牌机内存),结果还是掉线。自此陷入困境,会是主板?还是网卡?
最后结果:还是内存。原因出在我换的内存也有问题,这时后来在修别的机器时发现的,放上后能进系统老是蓝屏。于是又换了一条内存到掉线故障机,结果正常。
教训:进的内存一定要经过时间的测试,而且同样有故障的内存在不同的机器上症状不一。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 联想品牌机,内存问题,256M 333的内存,开机正常,一旦进系统,或者GHOST完毕,开始装机的时候,马上蓝屏(在BIOS状态下没问题,也不蓝屏)
心想,估计内存后面几个颗粒有问题,当进系统的时候,内存全占满,就出错,蓝屏
后换一条内存,顺利装机,测试也稳定了

网友:
我有一次维修一台组装机(915),问题为进入系统后一阵就变慢,有时会死机。开始以为是内存,换后依旧。以为是系统问题重装杀毒后依旧。后来细心检查发现CPU风扇座一扣断裂。马上换座后一切正常。

网友:
呵呵,新进的内存或者是硬盘,放进去电脑里面玩下大点的游戏,如果正常一般没有什么问题。这个问题是很常见的

网友:
有次装新机  系统GHOST完后重启蓝屏  有时走到注册那一步  有时解压驱动时蓝屏  系统盘和硬盘都换过 还是一样  换了内存就好了

网友:
呵呵  这样的软故障还真多  我还遇到过CPU也出这样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