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真U无供电

楼主(2009-11-15):
一联想主机悦D2036A   。上假负载各电压正常上CPU   , 上真 CPU就没有供电,测试卡一直复位,就是说没有PG 信号,我换了块CPU还是一样的现象。主板型号是L-NC52Q   ,请问前辈指点 一 二    谢谢

网友:
更换电压IC没 啊   是什么供电

网友:
一般看下2.5V供电有没起来不,一般在U座发附近的一个黑色电感。还有就是 北桥的问题。可以试压

网友:
换供电IC看一下!看一下MOS管和电感有没有虚焊!

网友:
主要还是从CPU座和PWM方面考虑吧~

网友:
拖焊一下CPU核心供电IC,不行换个试试

网友:
把电源IC贴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