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845PEX内存负载电压过低引起不定时死机!!!

楼主(2009-11-15):
图中哪8个角的芯片,完全烧糊认不清是什么型号,(此图在百度搜索而来)取下可以正常开机,但在使用中不定时死机,死机时测量内存电压主供电是2.6V负载电压0.9V有点低,怀疑是负载电压过低引起死机,各位兄弟们有这种主板帮我看下这个型号是什么型号!   有高手们也可帮我分析死机是不是此问题所在!!!

网友:
8角的.上个RT9173.看看

网友:
1250M或RT9173

网友:
我这有这块板
我看过了是RT9173B的

网友:
我修过这种板子,是RT9173

网友:
RT9713 应该是这个芯片  给内存提供VTT电压的一般输出1.5V

网友:
是RT9317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W83301之类的,从图上看不像是RT芯片

网友:
RT9173是内存1.25V负载电压的IC,这人IC5、6、7、8脚接VCC3DUAL,这4个脚是接在一起的你测一下就知道了。

应该不是RT9473,你是2.5V底了。那么是2.5V的IC。

网友:
上拉电压 是内存供电的一半

网友:
w3310s,我还缺2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1.25V,主供电的一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谢谢你的指正 确实是内存供电的一般电压;  是上拉电压

网友:
w83310g-r2  有可能是这个IC 试一下!!

网友:
华邦内存时钟芯片

网友:
好像是W83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