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半边显示,半边不显示

楼主(2009-11-15):
一客户的显示器,半边显示,半边不显示,大揩是哪个地方的问题? 我对显示器还是新手,希望各位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是不是液晶显示器  要是液晶得可能是那边得排线虚了!

网友:
CRT显示器维修 ,应该就是场电路出问题,或者是后面的偏转线圈出问题了

网友:
CRT显示器 ,只显示半边我对显示器不怎么懂 请教一下

网友:
是有上没下还是有左没右这个都不要说清

网友:
首先要说明一下,能不能在菜单中调解,有没有变化,一般都是能调解的,这是行中心故障

网友:
是CRT还是LCD?左右还是上下?请描述清楚

网友:
是CRT还是LCD  如果是CRT就是行场电路的问题 ,要你自己去查了

网友:
如果是液晶的话,多数是屏的主芯片损坏。

网友:
CRT还是LCD?左右半边还是上下半边?发帖时请提供必要的信息

网友:
CRT显示器出现半边图像,多数是上下半边,多见场块虚焊,场块损坏,场供电故障。

另注:楼主自从发过此帖后再没有上线,如果再次登录,请按上面各朋友的提示详细说明机器型号,故障现象和有否解决等,否则删除此主题,由此给其他朋友带来的不便请谅解!!!

网友:
场电路不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