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可以帮下我

楼主(2009-11-15):
我这里有块主板一开机就显示C1然后转到FF,我换过内存和放过电都是一样。那主板又没电容鼓或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不过内存啊 修一下内存部分、。。。

网友:
会报内存警吗。如果不报换CPU试试。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吗?

网友:
查看内存工作条件满足不??

网友:
先排除本体 有没有 问题~  这种情况 多见 是内存 自己坏了~   不行, 再去刷BIOS    量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终于搞好了,原来是内存芯片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