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 按开机键 没反应是什么问题 ?

楼主(2009-11-15):
海尔a61    待机后按开机键   只能听到硬盘启动的声音 其它没反应  ,只能强行关机 重新开机,这事什么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用没有进系统的声音?如果有就是屏和显卡的问题,换频测试,如果可以显就是主板上显卡问题了,有可能是显卡虚焊,做BGA

网友:
量一下各电压出来没有,可能也就是5V出来了而已,北桥,CPU没电压当然只能听到硬盘响,开不了机了,关机也关不了

网友:
看看上电电流再说,实再拿不准,拆机量量各路供电,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