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跑码

楼主(2009-11-15):
一块GL2  94V-0的主板(技嘉)  客户送来说用酒精洗过CPU后无法开机。短接跳线12V 5V 3.3V诊断卡指示灯立马亮,复位灯一闪即灭,诊断卡不显示代码,我怎么入手这类维修?  强调下 CPU温度在开机后温度很高  是不是CPU槽有问题?  无显示应与 BIOS  北桥  CPU有关   跟换BIOS芯片后也是无显示  是北桥坏掉了嘛?

网友:
是洗过CPU  还是洗过座子。洗后是马上通的电还是什么?

测测看CPU供电管。上负载看看电压。正常换CPU试试。

网友:
没有假负载,洗过后不亮机的

网友:
你测了各路的供电正常吗?
你再用洗板水洗下U坐呢??
看看成本成啊

网友:
还是先把基础打好和基础设备买了再说修东西吧

网友:
问题已查  是北桥坏了!  拿到BGA返修台 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
可能脱焊了,压一下就好。或是受潮了,用风枪吹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