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845E档A7,如何修?

楼主(2009-11-15):
一块紫色SW-845E主板开机由C1跑到A7档在A7处不跑了,测内存供电2.5V
内存时钟6个测试点都在1.1V左右,内存两条系统总线是3.3V
SB供电1.5V
IO和BIOS都换过了还是档A7
请问各位前辈
给点维修思路吧
谢谢

网友:
sb供电是1.5吗,如果你确定就先从这里着手吧

网友:
档A7,论坛有专题哟

网友:
北桥的问题

网友:
和内存或者是北桥之间的电路有关系,

网友:
多谢前辈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