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了多天的板子终于找到原因了

楼主(2009-11-15):
一个am2的板子集成显卡的,牌子和型号忘记了。
开始的现象是点后即熄,我们这叫闪断。
去掉12v后不掉,重点放在了cpu这块。
测试阻值未见异常,去掉上下管和管理芯片还是掉,原来就是修到这里后放下了
那天没事看见了就又研究下,既然不插12v不掉问题也就锁定这里了,
采用电击法,上5v瞬间电流大了下然后回到很小,调到10v也是瞬间大后正常,
用手摸芯片mos管都未见发热,正没思路时候,不小心手碰到了电容,微热。16v1500uf的
板子还比较新,电容也新,外观和测试都未见异常,所以未怀疑过电容
去掉电容,不掉了,测试电压,正常,上cpu跑码了,
重新上好的电容,此板修复。

网友:
有的同样板子,同样问题是管子软击穿了

网友:
我的一次是桥挂了

网友:
有的同样板子,同样问题是 IO坏了 83627EHG

网友:
电容问题,如果外观好没有短路阻值小,一般都懒得焊下更换(电容太多了),很容易忽视的

网友:
是啊,一般很难想到
所以在此提醒新手朋友也可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认为电容爆了才算坏。看来以后要注意这种问题了

网友:
是呀~关于电容好坏的真是不知怎样去分

网友:
遇到过一例贴片电容短路,导致加电一闪的!!!

网友:
像这样的电容是 软击穿吗? 还是容量变弱了..? 才导致的?

网友:
电容外观没问题 , 也没明显短路时 , 是维修的难点 ,因为电容太多了 , 不拆下来也没把握确定是不是坏

网友:
电容也能出这个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