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硬盘问题

楼主(2009-11-15):
一台惠普笔记本硬盘系统损坏,进去提示WINDOWS系统修复(证明已经找到硬盘),准备重装系统,用U盘进系统去进行U盘装系统,但进去以后在我的电脑里面找不到系统硬盘;用另外的方法,插入光碟用PQ分区软件准备对硬盘进行分区,但提示file not find,也是找不到硬盘。 奇怪的用硬盘进系统也能进去,只是提示系统被损坏! 请问各位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如果数据线是红色的 SATA请更换为 有卡口的技嘉SATA线...我这边试多了.

网友:
已经解决了,把硬盘取下来,拿到台式机上,用分区软件终于把硬盘分区成功,用户以前好像重来没有分过区,之前系统直接装进去的!

网友:
南桥应该是ICH9的,你U盘的PE没有加载ICH9的驱动,所以进PE看不到硬盘

网友:
检查下BIOS设置,我见过有几台BB同样问题都是要改BIOS才能PQ正常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