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45PLN 主板问题

楼主(2009-11-15):
被搞的头痛,CPU座附近几个16V电容微鼓更换了 ,后用PCI E显卡有时候花屏,有时候跑3Dmark程序几遍都不出问题,显卡是好的,用的是INTER 芯片组,想请教大家维修过程中遇到这样问题吗 ? 内存也是好的,难道是北桥有问题了?PCI E 经过耦合电容到北桥~ 不知道搞哪里了~~
cpu
芯片
显卡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查显卡供电
加焊北桥

网友:
945北桥 板子没得玩了 ,不好搞啊~~

网友:
你可以在花屏的时候打下个电压,特别是U那边的电压,还有就是电容有没换对啊!要不换大点的看下

网友:
电容有没有焊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