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ORCE4-A754

楼主(2009-11-15):
主板是精英NFORCE4-A754,板子插上电不跑码,CPU主供电1.56V   复位2.53V  PG 2.53V  时钟无电压 . 内存 PCI-E 也没电压.
现在就是不知道这块板的时钟IC是哪个,内存旁边有个ICS CJ560859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图在下面 麻烦高手帮找下,谢谢.顺便发个PDF资料(找不到).
时钟芯片两脚有起振电压有1.6V  14.318晶振两脚是1.4V 1.25V 不知道是不是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
补充下  上面说的内存 PCI-E   指的是时钟无电压    内存和PCI-E供电有电压  还有25.000H6E这个是时钟芯片吗?

网友:
这种主板,桥比较容易虚焊!!重点看桥!

网友:
加焊U座和桥

网友:
谢谢  还有没有其他可能啊 ,还有麻烦回答下其他的问题 我记的时钟芯片是和时钟IC靠在一起  这个怎么不是啊,所以不知道哪个是时钟芯片了  也不知道它的供电从哪来

网友:
没人解答下吗?

网友:
楼主说:“我记的时钟芯片是和时钟IC靠在一起”

时钟芯片,时钟IC  这两个概念有区别吗

网友:
楼主说:“我记的时钟芯片是和时钟IC靠在一起”

时钟芯片,时钟IC  这两个概念有区别吗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是我理解错

网友:
那这块主板 哪个是时钟芯片啊   是内存旁边的那个ICS CJ560859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