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DDR的主板,点不亮,内存供电3.45V,正常吗?

楼主(2009-11-15):
一块DDR的主板,点不亮,内存供电3.45V(一般在2.5V左右的),正常吗?可能是什么地方的问题呢?怎么检修?
最后一个脚是几脚184?上面没有标,是从一个MOS管供过来的,上面也是3.45V,这块是MSI的板子,MOS的另一个脚连到了MSI的自己的一块芯片上。估计应该是控制极,搞不太明白。
引用 网友A:

查资料时找到以前一个贴子
纠正很多人一个错误的认识!包括论坛里的很多高手都会有的错误!
DDR 184pin的电压不是DDR内存的工作电压!
这里正确的名称应该是VDDSPD,也就是内存SPD芯片的工作电压!
DDR内存真正的工作电压VDD应该是7,38,46.....180一系列~ 他们是连在一起的 可以直接测量7pin或180pin就可以了~
1pin是内存参考电压,91,92是系统管理总线!
总结一下DDR内存正常工作的条件:
1pin                         VREF参考电压                 1.25V左右
7pin(或者测量180pin)                 VDD供电                 电压2.5V左右
91,92pin                         系统管理总线                 3.3V左右
184pin                         VDDSPD内存条SPD的工作电压                 2.5V(多)/3.3V(少)
16.17.137.138.75.76                 6条时钟                 1.6V(1-1.8V)
上拉供电                         1.25V-1.35V                 (不能大于1.4V)
如果有不完善的地方希望大家斧正!
转帖请注明出自ChinaFix!
看来问题不在于这个3.45V,上CPU,上内存一直停在了1E上,还要查别的地方啊。。。。

网友:
3.45? 楼主确定检测的电压点是对的吗? 3.45肯定不正常的 正常在2.5左右

网友:
不知道你是检测的是那个脚,要查主供电,你是好插卡看一下,跑什么代码

网友:
正常电压是2.5,你是3点多,肯定是不正常的,搞好内存供电就好

网友:
最后一个脚是几脚184?上面没有标,是从一个MOS管供过来的,上面也是3.45V,这块是MSI的板子,MOS的另一个脚连到了MSI的自己的一块芯片上。估计应该是控制极,搞不太明白。

网友:
呵呵,你认为多少V才是不正常,建议送专业维修,以免故障扩大!

网友:
DDR的供电是2.5V,你那个肯定是不正常的!检测供电系统!

网友:
测错地方了,哪是3VDOUBL

网友:
修内存供电

网友:
是不是测错地方了?供电是2.5V的~用打阻卡测供电点试试

网友:
估计测错地方了吧,有内存打阻卡不?上面标有主供电测试点的,很方便!!

网友:
V星845系例,内存供电在3.3V也是正常的

网友:
SDR内存供电3.3V,DDR内存供电2.5V,DDR2内存供电1.8V。
主要查内存供电的MOS管

网友:
测下第7脚的电压如果还是3.45V    修供电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