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技师:见过这样的花屏吗?(有图)

楼主(2009-11-15):
液晶屏型号:MT190AW01  V。2
开机上面三分之一是白屏,2分钟后,白屏的地方有隐形图形,不清楚。见下图我换过主芯片也没用。
敢问各位高级技师,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是不是液晶屏坏了,

网友:
不像显卡挂了呀,屏坏了?

网友:
本人呢算不上是啥高级技师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屏多半坏掉
此类现象几乎都是屏坏。
另可采用以下简便方法快速判断:
1.切换屏显模式法
2.菜单字符法
3.双画面/画中画法
PDF

网友:
就是屏坏了。。。。。。

网友:
此题无解,应该是屏上的那个第一组TAB坏 我见过几个联想的 忘记谁给代工的了 有说加焊那个像塑料布的靠近屏的部分能好的 没试过

网友:
屏不挂了,
前天天搞过这种情况的,正好有个屏换上好就是正常的,

网友:
确定是屏坏了

网友:
肯定是屏坏了

网友:
不用看看花瓶   看靠右边的那几竖线就可以肯定是屏坏了

网友:
如果确定是显卡是好的,就是显示器屏线的问题,我以前遇到过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确定此屏是群创做的,现在这个屏就有这个通病。

网友:
这种情况屏挂的可能大

网友:
我也认为屏也坏了。。换屏吧。。

网友:
看症状,判断原因在LCD像素的显示异常,排除驱动板后,测量屏线和屏供电,如果这些都正常,那就是屏了。一个一个测试。

网友:
有点像是AU的屏,可以肯定是屏坏了,其实用一套驱动板写原对应的程序就能判断是不是屏坏

网友:
屏坏了,直接换屏吧

网友:
屏坏无疑了。。。。。。而且这个基本上没专业设备只有报废的份了

网友:
屏线问题

网友:
这种花屏我也遇见好几个显示器,大家都知道这是屏故障,不知道有没高手修好过的??期待...

网友:
第一:屏线
第二:VGA线
第三:屏本身

网友:
液晶屏片坏了.这个要求专业维修,一般高手也不好处理.

网友:
你把升压芯片换一下试试,我遇到过类似的换升压芯片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