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换了按键开关后

楼主(2009-11-15):
七喜显示器,客户拿来是点补亮,拆机补焊后,点亮了,然后客户说让我帮换个开机按键开关,我想也没想直接就帮换了,没想到换后接上电源,菜单按键的控制板
上啪的一声短路了,郁闷了,现在插上电源指示灯都不亮了,什么反应液没有,现在是没头绪了哦,有没有大哥给点思路啊

网友:
电源后级有没输出?

网友:
看看短路的地方是什么情况 是连到哪儿的  别短到CPU就行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后级电源有,短路的地方时连到CPU旁的一个座子的,但我量过CPU周围的电阻和二级管,没发现有坏的,
目测也没发现有烧坏的元件

网友:
查CPU  工作条件 电压 复位 晶振

网友:
发现一电阻在电源管理IC旁,橙、橙、黄、金、蓝、测得电阻阻值为330K欧、不熟悉五环读法,我读出的阻值为33欧,不知道是否读错

网友:
橙、橙、黄、金、蓝、该电阻的电阻阻值就是330K欧。请检查MCU的5V供电吧

网友:
五环电阻的读法,不是前三环是数字,第4环才是倍数码?我用软件测到得是33欧哦,乱了我

网友:
我记得是 五环电阻的读法,前两环是数字,第3环才是倍数码 4 5 是类型和精度吧!!

网友:
按键上也没什么元件,还啪的一声,那还不好检查啊

网友:
测了下应该是四环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