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无法点亮

楼主(2009-11-15):
海尔W66无法点亮,跪求海尔W66图纸,北桥是945PM,SB是82801GBM,,显卡不是集成的,GF7300的.

网友:
显卡的问题,LZ加焊一下显卡试试看,不行就换显卡

网友:
点不亮,怎么就是显卡的问题???能说明一下吗?

网友:
此机显卡通病

网友:
说明不够具体 无法帮你分析  给你上个图  也许有些帮助

海尔W66(S210_SCH_VERC).pdf

网友:
这个机器不用图,先加焊显卡吧,坏的太多了

网友:
应该先把显卡搞一下,这个问题现在时所有本子的通病了

网友:
好的,我托朋友的台子加焊了,故障还是点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