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怪问题主板不跑码!!!

楼主(2009-11-15):
CPU附近HIP6602CB供电IC周围的四个场管对地全部短路!!!!

网友:
看看电容有没有短路啊~~拆电容,拆场管,拆下来量~~~

网友:
先拆场管。拆下来测看看有没有坏。要是还短就杀电容。CPU供电电容也是常坏的。

网友:
量下1.5V供电阻值正常不,像你说的短路那么厉害应该有可能是北桥,没短的话就拆CPU供电管子

网友:
看看电感有没有虚焊!

网友:
考虑北桥挂~

网友:
四个场管对地全部短路?每个引脚吗?如果是每个引脚都短了那场管肯定都完了!把场管全拆下来看看还短不?

网友:
谢谢各位现在供电没有问题了!现在又没有时钟!!!!!

网友:
测一下NB对地阻值,有没有短路

网友:
晕怎么解决的我有一快主板也是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