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跑38

楼主(2009-11-15):
各位老大、我的T30跑38代码、内存槽都换了、北桥也换了、还是不行啊!!有时偶尔能亮!是什么原因啊!我都晕了!!请各位大侠指导一下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补焊内存槽,我上次也是这样换了槽子,再补焊,

网友:
换CPU ,我上次就遇到过,给客户换完主板还是跑38,结果最后确定cpu坏了

网友:
哈哈、困绕我半个月之久的T30今天终于让我搞好了、这个主板让我折腾够了、换内存插槽、北桥、补焊各芯片、还是跑38、各位高手的方法我都试了还是不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都准备换主板了、今天闲得无事、看见这主板有点脏、就干脆把板洗一遍、然后试一下、竟奇迹地跑过了38。现在正装系统呢!!!

网友:
有人说382F是不过内存显卡或是BIOS

网友:
别高兴的太早!~
过几天就回来了 这么好的运气去买六合彩

网友:
有时候做维修不可缺少一颗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