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假负载电压OK,上CPU 电压0.9!

楼主(2009-11-15):
本人维修中遇到很到 上假负载电压OK,上CPU 电压0.9! 的板子。 一部分修好了,一部分未修好。
1    CPU供电IC 坏    多数。
2    CPU滤波电容坏    遇到过一次。
3    ??????????
4  ????????????
5  ??????????
   请大家谈谈。。。

网友:
这个板子好象是迅驰二代的板子,我也碰到过,结果上一代的CPU,电压就对了,但没有显示,后来没修好

网友:
中间重焊IC,没焊好,把CPU也烧了,还好用户原来给别人修过没修好,别人告诉他CPU坏了,没让我赔,主板CPU一起换还赚了几百块,哈哈哈

网友:
你那是什么板呢,有的主板VCC VID线路出现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我有一板子,当果是按CPU可以亮机,认为座子虚了,加焊后 电压就低了 只有0。9V   所以认为是加加焊短了。。

网友:
看下自己测板的CPU,有些板不能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