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bp-mx/s南桥烫,如何修?

楼主(2009-11-15):
如题,故障现象:一开始通电后自行开机,短接开机针脚,几秒中能关机,这时南桥不烫,时钟32.768正常,短接开关针脚,能开机,诊断卡FF,不跑码.南桥很热,我量了一下南桥附近的小电容上,有5V,3.3V,1.5V电压,这个是不是能判SB死刑了?大家有什么好的思路?!
谢谢大家!
华硕

网友:
量PCI A14脚对地阻值,USB口的对地阻值,再把板子其它地方的电压量下看看有没有不对的~~

网友:
你也得看热到什么程度吧,如果你的手指都感觉烫到无法承受,那么,有很大的机会是SB内部短路。你也可以打下PCI插槽AD线的对地阻值,如果数值不相同,可以说明SB有问题。

网友:
可以量下ATX里的3.3V 5VSB USB阻值。1.5V阻值

网友:
想都不用想,这个板子就南桥坏,其它坏的还没见过,第一批845的板子,INTEL给的第一手图纸没有防静电功能

网友:
对PCI槽打阻值。。。

网友:
直接换南桥吧

网友:
看一看USB有没有短路?若有直接干SB

网友:
不用想啦换桥啦

网友:
查下南桥旁边管子的电压把

网友:
对地短路了就直接干下来 不用怀疑了
时间也是钱

网友:
自动上电,南桥热,百分之百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