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显示器不亮

楼主(2009-11-15):
有 一17CRT 方正显示器开机不亮打开有嘀达的音

拆到行管。显示器有亮是不是行管坏

网友:
应该检查二次电源电压,可在行管的集电极测量,正常时为100V左右

网友:
拆了行管,显示器会亮,从来没遇到过呢

网友:
LZ说的亮可能是指示灯或灯丝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