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2ol 暗屏

楼主(2009-11-15):
DELL pp2ol 暗屏,灯管是好的,高压条有19V供电,找不到高压开关信号,这问题会出在哪里?
暗屏

网友:
量一下高压板连接屏线接口是否有正常三组以上的电压,19V,3。3V 3。3V。如果是没有屏幕开启电压查相连接的主板控制电路,最后是显卡不良本身。

网友:
回楼上,3.3V,5V有时能量到,有时量不到

网友:
除了插座以外,
为什么在这个高压条上找不到3.3V或5V的线路?

网友:
能否排除屏线和屏线接口的问题?

网友:
显示故障的分水岭主要在屏接口一带 主要区分是显卡信号没过来 还是过来了 屏上没工作 重点查屏接口周边

网友:
暗屏,能排除屏线和屏线接口的问题

网友:
这种故障,要查高压板。。。

网友:
回楼上:高压条有19V ,没有开关信号,高压条的开关信号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