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量产能治不识别么?

楼主(2009-11-15):
一U盘不能识别,量产能行么?咋治?望高手指教……

网友:
先要找到原因,才好下药。
你这个不能识别到底是啥原因造成?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ChipGenius看下,看能识别到芯片,如果不能,估计是挂了

网友:
必须能识别出主控才能量产

网友:
拆开U盘,看看主控芯片的型号,在找相应的量产工具。如量产工具还检测不到,笨的办法就是换电路板了!

网友:
不识别有很多原因的,楼主可以先清楚一下接口,我遇到过好多是接口问题